ccs软件仿真

楼主(2009-10-22):
ccs软件仿真一切都设置好,程序编译也通过了,为什么运行不了

网友A:
具体一点

网友B:
不是你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C:
注意一下你的cmd文件   有没有替换?

网友D(2013-05-11):
软仿真是怎么实现的。。是要将PROGRAM文件怎么处理呀?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能不能讲解一下。。

网友E:
首先确认你的cmd文件  不管在RAM或Flash下  都可以编译过的   但是在Flash下是仿真不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软仿真是怎么实现的。。是要将PROGRAM文件怎么处理呀?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能不能讲解一下。。 ...

ccs下的仿真没做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cs下的仿真没做过吗

没有!以前都是硬件仿真的。。。然后我看CC3.1好像没有针对2407的仿真好想没有吧

网友F:
谁那里 ccs3.3补丁包啊  发邮箱295314226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