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个AD程序。。

楼主(2009-10-22):
AD用的是CS5513, 但是知道什么原因 采集的AD值跳的厉害,无输入情况下 都从0跳到300多。。。
unsigned long int ADConv()
{
    unsigned long Back20bit=0;
    unsigned char Front4flag=0;
    unsigned char i;
ADCS=1;
_nop_();
    _nop_();
    _nop_();
ADCS=0;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SDO) ;

   ADCLK=0;
   EA=0;
for(i=0;i<4;i++)
      {
       ADCLK=1;
       delay_1(1);
    Front4flag=(Front4flag<<1);
       if(ADSDO)
       Front4flag++;
       ADCLK=0;
       delay_1(1);
      }
if(!Front4flag)
   {
    for(i=0;i<20;i++)
      {
       ADCLK=1;
       delay_1(1);
    Back20bit=(Back20bit<<1);
       if(ADSDO)
       Back20bit++;
       ADCLK=0;
       delay_1(1);
      }
     }
ADCS=1;
EA=1;
return (Back20bit);
}

网友A:
不好意思 程序没看
只看了第一行文字
一般来说AD在没有输入的时候
那个I/O口电位是随机的
所以跳动是正常吧

楼主:
问题在于,给他输入接地 也跳动几百个字。。

网友B:
1.有干扰。
2.程序问题。好好看看时序。

网友C:
这个俺不在行哦,看不大懂~~:(

网友D:
几位AD?如果是20,那还有点正常,。如果是10位下,肯定有什么地方错了

楼主:
楼上猜对了,就是20位的AD。。。 但是采集AD值跳的厉害。。。

网友E(2017-10-12):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