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路里面有没PFC电路?

楼主(2009-10-22):
这是个PHILIPS电子镇流器的图,我手抄的可能有点不对。
想知道这个电路里面有没有PFC电路?
如果有的话是什么结构的。
这方面资好少哦。

网友A:
至少前面有一个简单的逐流PFC部分,D5、D9等组成。

网友B:
只有个简单的填谷电路,又叫逐流电路,
原理是串联充电、并联放电,以增大二极管的导通角,有一定效果,但不算真正的PFC

网友C:
属于无源PFC电路.

网友D:
簡單的P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