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9v电压输出

楼主(2009-10-22):
在做一个酒精检测仪的项目
传感器需要一个0.9v的电压,要求精度高 稳定
本来想用ldo 可是搞不到
不到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A:
需要多大电流?
电流很小的话,基准加电阻分压。数mA电流,用电阻分压后加运放跟随。超过运放输出电流,再加分立三极管扩流。

网友B:
兩個二極管就搞定了嘛,硅管加鍺管。

网友C:
DDR II需要的电压就是0.9V,
你看能不能用给DDR II供电电源管理IC?
外围没有电感,就两个电阻,三四个电容,能够作到输出电压+_20mV精度,最大电流可达2A以上
我司有AME9172/M,AT9173
具体规格书可在网上搜!

网友D:
3楼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E:
看你的电流要多大,如果电流很小只有几个MA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