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通过使用USB虚拟的串口实现上下位机之间端到端的通信

楼主(2009-10-22):
想通过USB口进行串口通信,实现上下位机之间多应用程序经串口互不干扰的通信,
就象TCP/IP协议一样。

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类似情况的解决方法啊。。

网友A:
用一个CAN转USB的设备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多应用程序经串口互不干扰,是数据之间互不干扰吗

网友C:
有很多种解决方法的,楼主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D:
如果只是互不干扰,你可以用CAN通信呀

楼主:
有很多种解决方法的,楼主能说的具体点吗
引用 网友C:

就是像SOCKET一样,使用IP+端口号就可以实现端到端的通信,这里面我是想使用USB线+端口号,实现应用程序之间端到端的通信。

楼主:
来个人给点思路啊,感谢了。。

网友E:
我也想知道,请指点!

网友F:
呵呵,可以发一些电子线路图看看!

楼主:
我是搞软件方面的,所以不想改变硬件电路

我想在上位机用一个线程+链表记录需要处理的应用程序,然后下位机上传数据分块上传,上位机调用一次,则上传一块.

然后上位机轮转处理链表,若有一应用程序处理完,则删除该节点

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可行啊..

网友G:
既然楼主是搞软件的,想必你知道什么是Spooler,你可以按照Spooler的思路去做。

如果不知道什么是Spooler,请看看Linux的相关资料,或有关操作系统方面的资料,这是一个基本的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