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使STM32F103的UART4正常工作

楼主(2009-10-22):
在样机中,通过USART1与PC端通信,接收的数据由UART4与其它设备通信,但uart4无法将接收的数据送出,请问可能的原因?

网友A:
什么型号?

网友B:
f103要64脚以上256K的才带uart4

网友C: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D:
是的,应该再说详细点

网友E:
请看看STM8S和STM32选型手册(2009年8月中文版),里面有各种型号的配置信息。

网友F:
这个选型手册真是好啊,里面可以查到好多信息,ST真是为用户考虑

网友G:
嗯,里面各种芯片的参数对比很清楚,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