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03烧录问题

楼主(2009-10-22):
以前用的好好的忽然有一天,提示升级MCU库到V2.3 就升级了,升级完成之后,驱动装好,开始测试之前生产过1000K的69P42程序OBJ导入后,提示文件长度超出范围,需要剪切点确定后,程序烧录正常,功能也正常但是问题出现了 PRO-03不能脱机烧录了,数码管显示“E”“U”“P”“P”“1”“2”“3”“4”,循环显示正常的应该是显示IC名称和CS,而且PRO-03上的按键丝毫不起作用, ISP已经是V2.3,保证PRO-03上的按键连接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操作软件的BUG. 69P42并没有选择RAM bank的寄存器,以前用时好好的还有就是为什么要剪切,我的程序还不到1K,而69P42有3K,根本就没超出范围,靠!!!!!急!!!!!!

网友A:
您好,您的PRO03已经损坏,您的PRO03是在哪购买的,请找其进行维修,谢谢!

楼主:
就是那个V2.3的应用软件搞的鬼
过了保修期了
怎么不测试好了再拿出来
真丢人!!!!!

网友A:
这个跟MCU升级没有关系,只是恰好赶到一起了.
如果您的PRO03已经过了保修期,您可以找给您供货的中颖代理商,请其与中颖进行沟通,请中颖对您的工具免费进行检修!
对于此次由于工具给您造成的不便,本人深表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