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品地磅防遥控防作弊

楼主(2009-10-22):
那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产品

网友A:
遥控的话,干扰遥控信号就成
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B:
不知道对方频率,如何干扰?
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电子技术,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预先准备一个重量已知的东西,比如备用轮胎。秤重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放上去,重量肯定有所增加,看看增加的幅度是否正确即可。
曾经有段时间我负责买菜,我当时就把自己的手机的重量记住,用这个办法检验菜贩子是否差秤。

网友A:
拜托,是不是美军的电子战飞机还得预先知道敌方的通信频率才能实施干扰?

用脚趾头都想得到这类玩意儿的频率和调制方式

网友C:
嘿嘿...自己带个称上街~~~

网友D:
个人感觉那些容易受干扰的遥控器是些低成本的简单模块

网友E:
电子地磅,遥控作弊是内鬼安装上去的或联合别人装的。一般就是31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