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压芯片信号管脚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9-10-22):
大家好 请问3.3v的芯片与2.8v的芯片之间进行信号的传输管脚如何连接
(3.3v芯片出来8个信号与2.8v芯片的8个信号管脚如何相连)
谢谢

网友A:
不同电平标准的IO互联时是否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主要看IO的上拉类型,强上拉的话,必须进行电平转换,至少要串个限流电阻(有的场合不准许这么做),弱上拉的话有时可以直连,但有的低功耗设计不能这么做,关键是理解原理,然后自然能融会贯通。

楼主:
还是有点看不明白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