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压值怎么算?

楼主(2009-10-22):
那个运放的放大倍数,还有power_out电压怎么算?二极管在这里什么作用?请各位高手帮指导一下

网友A:
datasheet有公式计算 power—out。
二极管,钳位调整端电压,不至于power_out过低

网友B:
OP07的管脚连接不对,另外317的ADJ端是不是少了个电阻到地?

网友C:
很明显的负反馈。利用运放虚短,power_out等于5倍的DAC输出
需要修正OP07引脚错误

楼主:
算Au的时候不考虑R22,R23吗,那个不是直接从放大器解出来的啊?高手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C:
R22R23的配置只要保证OP07输出不饱和就行了。
好好学习下控制理论

网友B:
电路设计意图是一个可控电压源,但是有一点比较疑惑:
R22,R23中间的节点电流怎么流?ADJ是电流从芯片流出,R23是从右边流入,而左边则是二极管。

楼主:
OP07引脚是写错了,输出管脚号不对,调零管脚号也不对,但是接法是对的;假如OP07的+端输入电压是U1,OP07的输出电压是U0,那么那个POWe_out电压怎么算呀?
    如果LM317的R22接地,到很易理解,但是疑惑R22右边接二极管,那个电流确实怎么流?

网友B:
maychang,awey,chunyang等进来看看,分析一下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B:
应该是图中二极管D1的方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