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噪声

楼主(2009-10-22):
大家好!
  我用TL494做了个开关电源,12V输出,3A负载,交流28V输入或者直流24V输入(两种输入电压).TL494的12脚的电源是整流后串了68欧2W的电阻,再接36V的稳压管
问题:当我在TL494的电源脚12脚:用36V稳压管与150nF贴片电容(误差10%)及50V/470uF的电解电容并在12脚时很大的噪音,带负载几十秒后就过载保护。而用150nF(误差5%)时噪音没啦。(120套,每块都如此)。

网友A:
开关电源出现噪音问题,接地是否合理要考虑,贴片也有高,低频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