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求助:哪位有电视遥控器测试标准...

楼主(2009-10-22):
圈圈求助:哪位有电视遥控器测试标准...

包括像ESD、EMC、跌落等等……谢谢拉...
有其它遥控器测试标准供参考也行~~~~

网友A:
市场上买的10元一个的遥控器都不能跌的!
许多厂家的按键导电膜质量也很差!
其它都是小问题,不影响使用。

楼主:
我们准备做一些有特殊功能的遥控器,需要做一些测试...

网友B:
只有液晶电视电源方案!

网友C:
编号        说明项目        规格
1        环境温度        -20~45℃
2        相对湿度        45%-75%RH
3        环境亮度        自然光或萤光灯200±50LUX
4        电池环境温度        -10℃~60℃
5        存储温度        -25℃~45℃
6        红外波长        950±50nm
7        载波频率        37.92 ±0.18KHz
8        工作电流        ≤30mA
9        静态电流        ≤3uA
10        额定工作电压        DC 3V
11        工作电压范围        DC 2.3-4.5V
12        作用距离        ≥8m
13        指向性        ≥30°
14        指向性作用距离        ≥5m
15        欠压(2.5V)状态作用距离        ≥4m
16        按键作用力        180-2300g
17        按键寿命        ≥30万次
18        自由跌落试验        76cm
19        静电环境试验        ±15KV
23        PCB        单面印制板(V板或KB)
24        外观颜色        塑胶本色
25        塑胶材质        ABS/全新料(符合ROHS要求)
26        使用电源        3V(7号干电池)
27        发射角度        30°(5米)
28        客户码        08F7
29        IC型式        硬封装(非邦定方式)
30        固定码制        NEC
31        高温存储试验        45℃(2h)
32        低温存储试验        -25℃(2h)
33        恒定湿热测试        40℃相对湿度93%(48h)
34        高低温循环试验        (四个循环)-10℃×3hr ,60℃×3hr

网友C:
个人以为,用遥控器的只是民用消费品,没必要也不可能逐项测试

网友D:
个人以为,用遥控器的只是民用消费品,没必要也不可能逐项测试
引用 网友C:

是吗???

卫星是用什么控制的?
这也是民用消费品吗?

而且,“民用消费品”就不需要逐项测试?

网友E:
到电子产品检测所的网站上去找找,还是生产这类检测状置的说明书也可做参考,北京北四环的那个检测所内好象有标准卖,可找熟人去问问.

网友F:
广州有个5所,就在华南理工旁边,他们这方面的相关资料比较全,看是否能发动关系找找,这东西要见正式文本才有用,还有就是去国家标准局花钱购买。

网友E:
想起来了,北京的那检测所是在太极集团大院里面.楼主这产品是要去送检吗?也可先去对应的检测机构跑跑,搞清检测流程,每种产品的型式检验要求不一样,但基本操作是一样的,只是性能指标不一样.

网友G:
电视遥控属于家电类的产品吧。找同一个大类的标准就可以了。
遥控器那么简单的东西,应该没有独立的测试标准资料。

楼主:
多谢大家拉…………有些东西不过,卖不出去的拉...

网友H:
ESD、EMC、跌落等电磁兼容性和可靠性试验,属于通用电器标准范畴的,没必要专门找遥控器的标准。
至于遥控器性能指标方面的标准,一般由厂家自己定的。

网友D:
呵呵,这估计是蛋蛋问得第一个工作相关的问题,做个记号:lol

楼主:
老X搞错了哦…………

工作处 女问在此: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light=%2Bcomputer00

网友I:
宇容创行说的很不对噢,家用电器可是得过长城认证的。这可是强制性的。

楼主:
俺要先摸摸低,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