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下载

楼主(2009-10-22):
请问将电脑与测试板的usb口连接后,visual dsp++中从file—load program和从tools-flash programmer 下载程序有什么区别。先谢了

网友A:
以我的理解是第一种是从其它地方加载程序,而第二种是把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板子上运行

网友B:
前者是将编译好的程序传入片内程序存储器或者片外sdram内运行,断电后程序消失,后者是将程序传入flash中,启动时将程序调入片内存储器运行,断电后程序仍然保存在flash中

网友C:
哦。那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从tools-flash programmer下载了再断开电源加载后没用,而从file-load program可用,不知道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
是不是bootloader有问题

网友E:
大家学DSP积极性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