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中,怎么把一个函数定义到RAM空间?

楼主(2009-10-22):
我用的ARM芯片有个变态的功能,当代码在FLASH(ON-CHIP)中执行时,不能对此FLASH的其他块或页进行写操作,我只能把写FLASH的函数放在RAM里,但其他代码还是在FLASH里运行。

问题:
1.如何在KEIL中把某一个函数定义到RAM地址空间中?(编译后的代码段可复制到RAM中运行)

2.如何知道这个函数编译后的二进制码有多大?

网友A:
用分散加载机制可以实现,说白了就是在RAM中划出一段空间留给该函数即可。

楼主:
多谢楼上的,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去看看分散加载,还有,楼上最好说一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