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代码

楼主(2009-10-22):
请大家帮我看看下面两个always综合后是什么电路啊~~
wire a,b;
reg c;

(1)always @ (c)
       begin
          c=a&b;
       end

(2)always @ (a,b,c)
        begin
           c=a&b;
        end

这两个分别会综合成什么样的电路呢?
大家有没有谁用FPGA做过ASIC设计的验证啊?和普通的FPGA设计流程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第一中写法好象不对吧,第二种应该综合成一个与门,但写法有错误,c=a&b应修改为c<=a&b;

网友B:
无语。。。。。
菜鸟曰:菜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