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和MCU,AD的电压

楼主(2009-10-22):
我的传感器和MCU,AD都能工作在3V--5V,现在方案用电池2节,要不要把3V升压成5V,有利于传感器的值送到AD端,便于AD转换?

网友A:
既然都支持3v,就可以不用升压了

楼主:
因为是电池供电,电池电压会降低,到时怕AD转换不对。因为升到5V,电池低了还是会稳定在5V

网友B:
既然是电池供电,就意味着要低功耗设计了.
所以都选择3.3V吧,用升压方式本身就是个功率浪费,再说5V系统要耗电多些.
就算3.3V供电,也是有个容许波动范围的,控制好这个范围就可以了,如果是因为电池没电导致电压不足,升压也是没用的.

网友C:
2节电池可提供不了3.3V的。
还是加升压芯片吧,静态电流是UA级别的。

网友D:
如果规定只能用2节电池,肯定要升到5V,看下电池放电曲线,一颗电池放电寿命内端电压多数时间在1.2~1.4V之间。使用中2颗电池大于3V的时间很少。
允许的话3颗电池用LDO稳到3V也不错,看你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