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绕制一个高频脉冲变压器,用作驱动

楼主(2009-10-22):
驱动一个MOSFET,想绕制脉冲变压器作为驱动,频率为80K,初步打算用环形磁芯,直径大概2cm(外径),
磁芯竖放的高度大概也为2CM左右,请大家推荐一下这样的磁芯,谢谢了!

网友A:
先限制尺寸,再选磁芯,哪有这么干的?
应该先初选磁芯型号,计算各项参数,然后看绕得下绕不下。

楼主:
谢谢maychang
请问像这类磁芯比较通用的材料是不是PC40之类的,有那些典型的型号呢?谢谢了
像变压器磁芯我知道一些,如EE系列的,但是环型的我就不知道了

2# maychang

网友B:
当成小功率正激变压器设计即可,用EE系列磁芯,十分便宜。注意线线径尽量的小些,初次级间的绝缘材料不要过份厚,尽量降低漏感。

网友A:
不建议用环形磁芯,绕制麻烦,绝缘也难做好。
还是用EE形磁芯为是。

网友C:
制做上的确EE更为方便,其实环形的优势似乎并不特别明显.

楼主:
谢谢PowerAnts、 maychang、晶纲禅诗这几位前辈的真知灼见!可以由于我的驱动板体积有限,不能用EE系列的,估计还是得用一个环形的,这两天选用了一款TDK的,算了一下电感量和匝数等,绕得下,现在正在尝试中,到时再请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