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新手,编程问题.

楼主(2009-10-22):
我有个PIC程序.有个这样的宏定义
#ifndef _SERIAL_H_
#define _SERIAL_H_
SERIAL.H应该是头文件吧?为什么是HI PIC里的include找不到这个文件的?

如下宏定义,为什么每条语句后面加个"\"的?不要它就编译出错了.
#define init_comms()\
RX_PIN = 1; \
TX_PIN = 1;    \
SPBRG = DIVIDER;      \
RCSTA = (NINE_BITS|0x90); \
TXSTA = (SPEED|NINE_BITS|0x20)

好奇怪啊?
谢谢!!

网友A:
#define init_comms()\
RX_PIN = 1; \
TX_PIN = 1;    \
SPBRG = DIVIDER;      \
RCSTA = (NINE_BITS|0x90); \
TXSTA = (SPEED|NINE_BITS|0x20)
这整个是个宏定义。

网友B:
SERIAL.H很可能是自己写的.H文件?

至于下面的\,你应该去查基本的C语言书籍,就是转接符

网友C:
一个是防止头文件重复包含和编译。
一个可以看成换行连接符,使上下形成可以视为一行的整体。

网友D:
我也没用过\

网友E:
看来新手很多啊。。嘿嘿,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F:
pic的头文件里面没有这个的,这个一般是自己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