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选DAC

楼主(2009-10-23):
DAC, TI, pd, se, TE
请问如果三角波的频率2-10kHz,双极性-/+5V输出,每个周期256个-512个点组成,对DAC中的setting time 和update time 等参数不是很清楚,请高手告诉我怎么计算这两个参数满足我的要求

楼主:
串行输入和并行输入计算起来有没有区别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信号采样保持实验
setting time 应该能计算出DAC的最高更新频率吧
updating time 应该是实际中我们用的数据输出频率吧
后者应该小于前者吧

楼主:
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B:
Setting Time通常指DAC从数字输入变迁(通常从半满度即50%点,例如从011…11到100…00)开始到达并保持在规定终值附近的误差带(一般为±1/2LSB)所需要的时间。一般地,电流输出DA建立时间较短,电压输出DA则较长。

网友C:
学习了,不过我还没看明白具体怎么算,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