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转汇编

楼主(2009-10-23):
各位高手,麻烦帮我把这个C语言程序转换成汇编,我只想知道P3.2这个IO口的信号是怎么处理的.先多谢了!

网友A:
粗略看了下,我很少用C51,经验不丰富,、
我认为
void int0_int(void) interrupt 0
{
     delay_time(4);
   if(int0_tag==0)
     {
     zero_tag=1;
     time++;
     }
   else{;}
}

P3.2在中断里面判断。应该是外部中断触发吧,类似按键~

网友B:
反汇编就得到了

网友C:
P3.2是外部中断引脚,当中断发生后,跳到中断程序
void int0_int(void) interrupt 0
{
     delay_time(4);
   if(int0_tag==0)//   现在判断int0-tag引脚是否还为0,相当于延迟几个指令周期后再判断。我估计这样做是为了防抖,
     {
     zero_tag=1;
     time++;
     }
   else{;}
}

楼主:
我们是用来多个单片机一起同步的。用来控制LED七彩变色的,也就是多台灯要整体变色,不要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关键起同步的,我现在也是卡在这里,不知道怎么去弄

网友D:
反汇编就得到了
引用 网友B:

就是

网友E:
各位高手,麻烦帮我把这个C语言程序转换成汇编,我只想知道P3.2这个IO口的信号是怎么处理的.先多谢了!
******************************************
还有人觉得汇编更容易看懂的

楼主:
没办法,刚从这个起步的

楼主:
这个是反汇编得来的

网友F:
看这个汇编码清楚点。

网友G:
c便是挺好的吗,干吗要转呀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