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电源专用电感和变压器原理 (有图)

楼主(2009-10-23):
如图所示,这里面有超声波电源里的电感,和主变压器.请问它们是怎么绕的?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接头?是什么原理?(因为本人阅历浅薄,见过的变压器和电感都没有这么多引线.)

网友A:
电源就是电源,没什么好神秘的,估计就是一般的铁心变压器

网友B:
不是铁芯,是磁芯

网友C:
这个我公司也有,不过比这个复杂得多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回贴,可是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要引那么多接头呢?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D:
回5楼:
那可要拆开看看才能够知道。也许有多个绕组,也许是多根线并绕但各线单独引出。

网友E(2014-04-24):
就是一个升压变压器,很多脚都没用的,不用管它

网友F:
设计时参数搞不准参数,多搞几个抽头调试时换着接,那个好接那个用。

网友E:
此为升压变压器和一个电感(也为升压用),哪儿有卖?我需要

网友G:
电源变压器的抽头多也是很正常的,抽头多,可以有多组电压的输出

网友H:
哥没做过这玩意,不过想着想着突然似乎明白了,因为探头一个功率不够,为了增加声波功率,为了同相驱动多个超声波头,所以在一个变压器上拉出了N个绕组驱动N个探头阵列,应该是这么回事。哈哈

网友E:
谁有这个变压器啊?哪儿有卖?我需要,有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