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PSOC有没有USB口呢?

楼主(2009-10-23):
(无正文)

网友A:
24x94系列有, PSoC3也有. 你用它作什么啊

网友B:
用PSoC3吧,效果相当好

网友C:
对啊!这个PSOC的USB口主要有什么用途啊!

网友D:
24x94系列有, PSoC3也有. 你用它作什么啊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

网友E:
不就是通信用的吧,跟串口差不多

网友F:
CY带USB接口的PSoC用起来很简单,还不错

网友G:
有个12M的USB Device,没有USB Host

网友H:
LZ应该是用于通信吧

楼主:
那PSOC是使用USB口进行程序的下载和调试吗?

楼主:
USB口感觉用起来方便,不是吗?

网友F:
11楼,PSOC1用ISP下载和调试,PSOC3/5有了JTAG和SWD

网友E:
既然不能用USB进行下载程序了,那USB什么用啊?难道是接U盘的吗?

网友F:
14楼,psoc1可以用isp下载,usb可以做通讯接口呀?不需要自己在设计下载程序这块,赫赫
下载器确实用的usb接口,不过这块不需要设计,CY直接就有,呵呵

楼主:
15楼!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用电脑的串口连接PSOC3/5的JTAG和SWD口,进行程序的下载和调试。
而电脑的USB口和PSOC的USB口相连,PSOC就相当于一个USB device比如U盘之类的!

网友H:
应该是这样吧,USB应该都是通用的,等待达人解释

网友F:
16楼,你说的没错,但我们两个说的是两回事,呵呵,你说的{电脑的USB口和PSOC的USB口相连,PSOC就相当于一个USB device比如U盘之类的!}是相当于miniprog和电脑的usb口相连,miniprog在通过isp接口和要开发的芯片比如cy8c24x94相连,而不是电脑的usb和要开发的cy8c24x94直接连接,这么说就更明白了,psoc1开发扳留出的编程接口是isp接口,可以使用miniprog等编程工具连接计算机usb口在线编程

网友F:
当然,要是想用所开发的这颗cy8c24x94的usb口作为编程接口也是可以的,不过要开发像miniprog这样的程序,我想既然有现成的东东了,就没必要自己做了吧,呵呵,留着可以做好多用途呢

网友E:
现在明白了,PSOC 的USB是通讯用的,它这个USB是一个USB HOST,可以接USB Device如U盘之类的。
那么对于PSOC3/5,是用电脑的串口连接PSOC3/5的JTAG和SWD口,进行程序的下载和调试的吗?

网友F:
PSoC 内嵌的USB我印象中是device,不是host,这么举个例子,比方说,使用CY24894设计USB接口的触摸式键盘,那么CY24894可以作为触摸芯片和USB接口。PSOC3/5也是同样道理,芯片上留的编程调试口为JTAG和SWD口,那么可以通过miniprog3(类似于miniprog地东东)连接开发板的JTAG/SWD口,然后miniprog3再连接计算机的USB口,当然,以后除了miniprog3以外有可能还可以用第三方的调试工具,那么同计算机的接口是USB或是串或是并就不一定了。

网友E:
谢谢!GO_PSOC,给我解答个这么多的疑问!

网友I:
意见不是很统一啊

网友J:
还是挺好的

网友D(2009-12-17):
CY8C24x94系列
不过不知道要用这USB口来做什么,它还有一些专用的USB控制器
全速和高速的

网友F:
CY8C24x94系列
不过不知道要用这USB口来做什么,它还有一些专用的USB控制器
全速和高速的
引用 网友D:

CY8C24x94内嵌的USB是device,可以做鼠标键盘什么的。
是的,CY还有一些专用的USB,很多,低速,全速,高速都有,也有host,至于做什么,种类很多,比如现在经常看到的银行的usb key,一般是低速,比如鼠标,一般是全速,比如,U盘,mp3一般是高速,至于host,就是既能作主,又能做从,比如代打印功能的数码相机,手机什么的。
当然,上述这些不全面,也不一定是这样,只不过举这些例子更容易明白,呵和

网友D:
回复 网友E:
as device

网友K:
这里人好多啊

网友D:
CY8C24x94内嵌的USB是device,可以做鼠标键盘什么的。
是的,CY还有一些专用的USB,很多,低速,全速,高速都有,也有host,至于做什么,种类很多,比如现在经常看到的银行的usb key,一般是低速,比如鼠标,一般是全 ...
引用 网友F:

很详细了

网友L:
psoc3 能不能用JTAG编程??
我用SWD 可以编程的,JTAG好像老是报错~,无法下载..调试..

网友F:
回复 网友L:

资料里说是可以的,不过我没有psoc3工具,没试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