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G45的EBI0 EBI1问题

楼主(2009-10-23):
9G45为了提高显示效果,特设有EBI0 EBI1,其中EBI0特别为DDRII设计。EBI1可以接SDRAM或DDRII.Atmel提供的开发板,EBI1接的是DDRII,也就是1.8V的接口。

针对EBI1,我有以下问题,欢迎大家探讨:
1. 假如EBI1也和EBI0一样,采用DDRII,那么,同样直接挂在EBI1上的NorFlash/NandFlash也要求是1.8V的,同样,直接挂EBI1的其他外设也要求是1.8V的。但是,1.8V的无论是nor还是nand,目前都很难采购,或者奇贵。
2.假如EBI1采用3.3V的SDRAM,那么,这个系统是有点怪怪,那么,EBI0有必要采用BGA封装的DDRII呢?那么,退而求其次,不如用9263?
3.假如EBI也和EBI0一样,采用DDRII,然后再将1.8V的EBI1转换成3.3V的'EBI2',这样,可以解决1.8V的nor和nand的问题,但是,将近60根的总线进行电平转换,即使用CPLD,也超过TQFP144封装所提供的IO数,同时,成本不便宜。另外,这种转换还需要考虑门芯片的延时,毕竟是100多M的总线啊。

大家看看能出点什么主意?

网友A(2010-02-04):
我感到比较奇怪的是ARM是否只能处理其CPU速度一般的数据?像LPC3250/AT9G45都只支持16位的DDR/DDR II,就算不算DDR的协议开销也只有16bit×主频的数据带宽,而像POWER PC系列的处理器如MPC8378等都支持64bit×主频/2的数据带宽,同样跑SDRAM的ARM处理器也只支持32bit×主频/2的数据带宽。

其实电平转换速度达到几百兆的也有很多,但是实际上除了DDR II之外其它的外设一般都是低速设备,对速度要求并不高,貌似除了CF卡接口外其它的片选都没有双向数据总线的方向控制引脚,这也是ARM处理器一个非常不方便的地方

网友B:
EBI1采用3。3V,采用SDRAM,EBI0采用1。8v,ddr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