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7c638开发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0-23):
请教各位,我在用PSOC designer进行开发的时候,对USB_descr.asm进行修改,然后保存,重新编译整个工程。编译完成后,提示如下信息:USB_descr.asm has been modified outside the editor.Do you want to reload it?
我是在PSOC designer编辑器里面修改的这个文件。
另外,想请教各位,PSoc Config.xml这个文件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顺便提一下。我是从CYPRESS官网下载的示例程序,我想对示例程序进行修改。对source files目录下的文件进行修改没有问题,但是修改USB_discr.asm时就会提示是否要重新加载。我点否以后,把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芯片上,但程序没有发生更改。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B:
这个是因为你在PSoC Designer 的 editor中开着USB_descr.asm 的时候编译工程, 编译的时候这个文件中的一些设置可能已经改变, 如果你点yes, 你会看到一个新产生的USB_descr.asm ,如果点no你 editor中你看到的还是保持原来旧的USB_descr.asm . 也就是说USB_discr.asm是你编译后产生的文件, 自己手动改写无效.
psocconfig.xml 中是一些器件的配置文件, 一般不要手动修改

网友C:
JXIN很专业呀,呵呵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多谢斑斑鼓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