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可以跑win xp么?

楼主(2009-10-23):
各位大虾好!
      问题如题。
      不行,想问下原因??

楼主:
采用ARM架构处理器的产品就无法跑Windows XP,让ARM架构的处理器在Netbook领域可说无用武之地,但ARM架构处理器的耗电性大胜x86,需要长时间使用、甚至长达数天无法充电的MID,则成为应用ARM架构处理器的主要领域。

网友A:
很严峻问题,这要问Microsoft啦。哈哈

网友B:
手机上运行DOS、98、XP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自己去搜索“诺基亚N95能跑Windows98“、”多普达手机运行XP”吧

当然,由于CPU架构不同,都是基于虚拟机的,比如DOSBox,所以速度都是奇慢无比。
而且,反过来想,就算不用虚拟机,XP那么耗资源,又有几个ARM能够跑得动呢?
知道XP的正版授权费用是多少吗? 好几百大洋一台呢,就算真的支持,谁又会用它去做产品呢?

所以,就算在ARMy上玩出WIN XP,就算将来XP支持ARM平台,那也只是瞎折腾罢了,绝对会用得你痛不欲生哦~;P

网友B:
说到虚拟机,就不得不说说DOSBox了,也不得不说说《仙剑奇侠传》:)

DOSBox这玩意还真不是一般的牛x,几乎任何平台都有它的影子、移植。
而《仙剑奇侠传》,更是永恒的经典,移植x86虚拟机的都是首先就以运行它为目标。

当年,大约在2003年吧,老x就慕名在掌上电脑上玩《仙剑奇侠传》,结果慢得啊.... 真的想死~

早几个月把iphone上的固件、软件全升级了,有看到了《仙剑奇侠传》,一试,还是慢得要死;P

这还是虚拟十几年前485时代的DOS程序,都这样慢,要是真的用来进XP,不知到要??个小时才能进去?

网友B:
至于原生系统,微软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在ARM上运行WIN桌面系统,就别妄想了吧。

转帖一文:

微软表态称Windows7将无法在基于ARM的上网本上运行
时间:2009-06-04 11:46来源:eetimes 作者:Tonyu 点击: 36595次
本周三微软表示 Windows7将无法在装有ARM处理器的上网本上运行 .此前ARM刚刚宣布他们今年计划在快速成长的上网本市场上立足,并希望在 明年的 上网本市场上占据30%的份额 。目前使用ARM处理器的上网本产品 主要装用开源Linux系统 ,ARM公司认为这种操作系统更廉价并可以按需
   本周三微软表示Windows7将无法在装有ARM处理器的上网本上运行.此前ARM刚刚宣布他们今年计划在快速成长的上网本市场上立足,并希望在明年的 上网本市场上占据30%的份额。目前使用ARM处理器的上网本产品主要装用开源Linux系统,ARM公司认为这种操作系统更廉价并可以按需定制。

微软高管Steve Guggenheimer说:“对于PC用户来说,尽管市场上有其它的选择,但我并不认为那些非x86系统的表现能好到哪去。”

谷歌Android方面,前一天Acer刚刚发布其使用Android操作系统的PC机,这意味着Android有可能会影响到Windows操作系统在PC市场的垄断地位。不过Guggenheimer则表示由于Android兼容性不佳,可用的应用软件也较少,因此不太可能会对微软Windows造成影响。

Guggenheimer称:“我并不认为用户们现在会接受Android,这款操作系统在硬件驱动,应用软件数量方面目前仍然做得不够好,而用户不会考虑使用一个打印机无法工作,常用应用软件无法运行的操作系统。”

他还说:“因为我们在Vista上使用了全新的内核,因此这款操作系统上市初期确有很多不足之处。而这一次Windows7将使用和Vista一样的内核,因此完全可以兼容Vista程序。”

微软周二已经宣布Windows7正式版将在10月22日发布,并将在7月份开始向制造商提供windows7的RTM版本,这个日期比原先计划的年底稍有提前。

CNBeta编译

(责任编辑:larry)

网友C:
弄到源码,裁减,移植: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