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关于LM235应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10-23):
我要做一个测温装置,查了一些资料,最后将LM235作为测温传感器,但从未用过该器件,想请各位老师指导指导,小弟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A:
要用什么器件,就要查它的器件手册。你下载LM235的手册后,自己看看里面有关典型应用电路,然后根据自己实际使用环境要求进行重新设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