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大功率负载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9-10-23):
我现在需要控制直流负载,一个最大电压是40v,最大电流为15A.另外一种最大电压为64v,最大电流也为15A.请问我需要用什么器件来控制这种负载的通断?用继电器好像很难找到可以触点可耐压这么高的.用固态继电器感觉很贵,可以用可控硅自己搭电路来控制吗?以前只有控制过交流,不知道直流是否可以.

网友A:
可控硅只能电流过零关断,故无法控制直流电流。
继电器当然可以用,但64V15A,这个继电器体积相当大。
可以考虑用MOSFET,或IGBT。

楼主:
谢谢!我准备用MOSFET,IRF3205我查找了资料可以应付第一种负载.第二种负载超过IRF3205的耐压值.能否推荐一个MOSFET来处理第二种负载.我再找找看.

网友A:
满足你的要求的管子应该很多的。例如SUM60N10,SUM40N15,等等。

网友B:
如果开关频率不高,还是用直流继电器比较好,如果开关频率高就用IGB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