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对mdk和proteus熟?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10-23):
原来ADS的工程生成的hex文件,直接加载到proteus里的lpc2106,能正常驱动1602显示,用RealView mdk编译完,两个软件联机调试,显示正常,但是直接将生成的hex文件,加载到lpc2106里就没有显示了,哪位大侠指点下

楼主:
今天又看了下,好像直接加载hex文件的话,程序就没有运行到main函数,端口没有初始化成低电平。不知咋回事

楼主:
刚才试了下,进入软中断了,不管用mdk的还是周立功的startup.s,将程序加载到proteus里直接运行,都进入软中断死循环,请高手解释下咋处理

楼主:
增加信息

不好意思,看错了,不是进入软中断了,是进入 Undefined 也就是 在死到在0x00000040了
代码如下:
AREA    RESET,CODE,READONLY
        ENTRY

;interrupt vectors
;中断向量表
Rese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5f80
        LDR     PC, [PC, #-0xff0]
        LDR     PC, FIQ_Addr

ResetAddr              DCD     ResetInit
UndefinedAddr       DCD     Undefined
SWI_Addr              DCD     SoftwareInterrupt
PrefetchAddr          DCD     PrefetchAbort
DataAbortAddr       DCD     DataAbort
Nouse                    DCD     0
IRQ_Addr               DCD     0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未定义指令
Undefined
        B       Undefined      ;死在这里了,我将Undefined换成ResetInit后,执行正常

;软中断
SoftwareInterrupt
        B       SoftwareInterrupt

;取指令中止
PrefetchAbort
        B       PrefetchAbort

;取数据中止
DataAbort
        B       DataAbort

;快速中断
FIQ_Handler
        STMFD   SP!, {R0-R3,R12, LR}
        BL      FIQ_Exception
        LDMFD   SP!, {R0-R3, LR}
        SUBS    PC,  LR,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