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SP库中的IIR滤波器函数的系数怎么求?

楼主(2009-10-23):
请教一下:  STM32的DSP库中的一个C源码的8阶IIR滤波器函数
void iir_biquad_stm32(uint16_t *y, uint16_t *x, int16_t *IIRCoeff, uint16_t ny)
IIRCoeff的系数怎么求啊?假如AD采集率真为30K,带通,要求10K-20K的信号,IIRCoeff系数是多少呢?

网友A:
用Matlab算去

网友B:
楼上正解,用matlab算出来系数。
这个叫滤波器设计,在没有计算机仿真程序之前,是要根据几个典型的模拟滤波器电路,查表算出来参数,然后再转换为数字滤波器参数。

网友C(2012-09-11):
生成的和所调用的函数不匹配!

网友D(2015-07-08):
虽然过去了这么久,我想请问楼主那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D:
目前我正被这个问题困扰,求解

网友E:
you can use scilab (free tool)  .

网友F(2016-04-09):
我觉得这个应该在大学就好好普及教育,而且配套实验课。

好比 FFT, 哈夫曼,FIR,IIR 等等很多基础的算法原理,大学就该好好普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