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距离的问题

楼主(2009-10-23):
我用单片机的普通IO口输出红外编码的信号到三级管的B级,三级管的C级接3v电压,E级接红外发射二极管。但发现距离老是只有3M左右!!怎么才能增加距离呢??

网友A:
红外二极管接在电源与集电极之间,并串一个4。7R的电阻

楼主:
红外二极管接在电源与集电极之间,并串一个4。7R的电阻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不是更减小了发射功率!!!!那怎么还能增加发射距离呢?

网友B:
LZ连管子都用错了……

楼主:
LZ连管子都用错了……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错呢??

网友C:
npn的管子,红外二极管应该接在电源与集电极之间

网友D:
对啊 然后电阻小点 或者电源大点

网友D:
只要保证别把红外管子烧了就行

楼主:
npn的管子,红外二极管应该接在电源与集电极之间
引用 网友C:

不见得吧??是NPN还是pnp得看你的IO口空闲时的输出吧??我看过美的的空调就是NPN!!因为你发完码后IO口就是低电平所以不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