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过AT91SAM7X256的内部FLASH的达人进!

楼主(2009-10-23):
我想在AT91SAM7X256上实现IAP功能,可是当我将程序设置在FLASH上运行时,只要对FLASH进行写操作,马上产生指令异常。即使我将FLASH有关的所有函数都放到RAM中去执行,依然如故。只有将所有代码放到RAM中执行,才能对内部FLASH进行写操作。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2010-03-01):
同样问题
我用的IAR   写flash的函数定义成__ramfunc, 但是运行到对 MC_FCR寄存器赋值的时候 就Prefetch Abort

要把处理相关功能的代码放进RAM?

网友A:
我用的uc/os 程序在flash里执行

整个放进ram不现实啊  很大~

网友A:
我Prefetch Abort 后

值是写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