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真彩用的字模提取软件提供!

楼主(2009-10-23):
谢谢!
单色的字模软件,每一点对应一个bit
真彩的每一点对应2个byte

网友A:
字模没必要区分颜色,图片还差不多

楼主:
特别是图形非常难办!

楼主:
是啊!字模就黑白两色
00 00
ff ff
好解决!

楼主:
主要是图形,比如图片了商标

网友B:
直接用Photoshop改成RGB 5:6:5这样或是其他组合的2字节模式,然后用UE按二进制打开,把数据段复制出来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A:
图片去下载个Image2Lcd即可,
公司用的话最好注册下,不然有限制

网友C:
Image2Lcd 好像新版本出来的 不受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