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可控硅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0-23):
我之前发过一个控制灯具的电路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34268&extra=&page=1

这是一个控制1000W的灯的电路,现在想要把灯换成2000W的,接市电220V,也就是说电流增大到了4.5A,用的可控硅是BTA41600B。刚开始工作正常,过半个小时就不行了,不能调光了。整个电路板很烫,可控硅更是烫的厉害,不过等电路板冷却后,又可以工作了。我查了BTA41600B的数据手册,bta41600b描述:
可控硅
耐压:600V V(DRM)
电流:40A I(T)RMS
完全没问题嘛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要换可控硅吗?如果要换,换什么型号的?电路应该不需要改吧。

网友A:
2000W的,接市电220V,电流增大到了4.5A?
——这是怎么算的???

1、可控硅必须加散热片;
2、可能触发功率不够,必须减小触发电路的限流电阻

楼主:
哦,错了,是9A。

楼主:
不用换可控硅吗?
加散热片了,不过散热片不是很大。可控硅非常烫,只增大散热片有用吗?

网友B:
自己计算一下,BTA41上功耗有多大。BTA41的压降近似常数,在datasheet上可以查到。电流你已经知道了。然后再估计散热器应该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