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流源

楼主(2009-10-23):
大家好,我买个恒流源,通过它来驱动两个6W的钨丝灯,这两个钨丝灯的电流大概是1A,如果买的话,我要注意什么呢?是否有两个参数就够了呢?多谢

网友A:
好像没有这样的电源模块卖。
要用现成的商品,可以考虑用可调的恒流源,不过,价格比较高。
某些开关电源模块允许在限流状态下长期工作,这样的模块可用,但限流值并非可调。

网友B:
你想购买的恒流源的参数再具体一些,可以找到合适的产品。

网友C:
6W应该就是6V1A啦,就用12V1A的恒流电源驱动就可以了。
即恒流值1A,电流12V,直接用恒压的也可以,钨丝灯吗。

网友D:
同意半导体狂人的提议,想请问一下,钨丝等电阻变化有没有曲线的,如果电阻衡定用衡压就可以的,不过我想应该没有那么苛刻的要求吧

网友E:
多种方案,都很容易:
1、去实验室找个试验电源直接用;
2、去找个现成的开关电源自己改下电路;
3、用LM317+散热片+1.2欧姆2W以上功率电阻自己DIY个恒流源;
4、用三极管DIY个建议恒流源
。。。。

楼主:
:)我原来用的是恒压源,可是这样驱动钨丝灯,感觉不是很稳定,所以才考虑改用恒流源来做,多谢各位回复,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