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下位机通过USB连接,多应用程序下如何通信啊

楼主(2009-10-23):
想通过一根USB线+端口号或标识,实现像SOCKET通信一样,通过IP+端口号实现端到端通信。不知道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想法啊,谢谢了。

楼主:
我想在上位机用一个线程+链表记录需要处理的应用程序,然后下位机上传数据分块上传,上位机调用一次,则上传一块.

然后上位机轮转处理链表,若有一应用程序处理完,则删除该节点

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可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