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驱动电路?

楼主(2009-10-23):
这个恒基极电流驱动电路中的三极管和那个标问号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啊?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电容的作用是当控制IC内三极管关断时,电源通过R1,电容使得Q1导通,给Q2的基极提供到地的低阻抗通路,加速Q2的关断。

楼主:
哦,此时Q2的两端电压是负滴。谢谢你啊!!

网友B:
此帖宜发电源技术版面。

3楼的理解,是错误的。

楼主:
Q2基极和发射级之间确实应该是有一个很小的负电压的,我觉得。

网友C:
1000P的电容是为了控制Q1在上电时关闭Q2 因为这时前面的芯片还没正常工作

楼主:
当Q1导通时,为什么会加速Q2的关闭啊??

楼主:
Q1导通时,Q2的Vbe增大,要Q2关断是要Vbe为零,Q1为什么会起到加速的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