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态电流

楼主(2009-10-23):
各位大哥大姐有谁知道 三态电流是什么 怎么控制的(常用芯片) 最好有谁给个电路我看看 谢谢

网友A:
IO的输入输出高阻三态,和具体的IC有关系。

网友B:
三态指 高电平、低电平、高阻态。
图腾柱输出级,上面管子导通下面管子截止,输出高电平。下面管子导通上面管子截止,输出低电平。上下两管均截止,输出为高阻。还有一种可能的状态是上下两个管子均导通,这将烧毁管子,禁止使用这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