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荐一款15个IO以下,51核的单片机

楼主(2009-10-23):
(无正文)

网友A:
STC 10f0X  华邦 W79E82X 笙泉也马上要有了

楼主:
谢谢楼上。哪个性价比高些呢?

网友B:
stc11f01 1.99RMB

网友C:
没其他条件了?
AT89C2051,最经典的型号~

网友D:
只考虑处理器是不完善的,你还要考虑晶振,复位芯片。。。,所以最便宜的应该是STC11F01芯片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要求晶振25MHz以上,flash 4K,RAM 128左右,货源充足,尽量是51核的单片机?或者编程工具比较简单便宜的也可以。
另外,哪位仁兄再推荐一款精度比较高的时钟芯片?长时间工作误差尽量小的。

网友A:
晶振25MHz以上,flash 4K,RAM 128左右  笙泉或STC的

时钟芯片: DS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