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与keil的联调

楼主(2009-10-23):
按照网上的操作步骤:
(1)安装联调插件:Vdmagdi.exe;
(2)使用keil建立一个工程,在目标option—debug菜单下选中proteus VSM simulator选项;
(3)打开原理图,装载keil生成的Hex代码,在Debug菜单下勾选Use remote monitor选项;
(4)在keil中进入调试状态,和proteus联调。

已经做完如上步骤,但在keil进入调试页面后却出现了看不懂的码,而不是我原有的c语言程序,希望朋友们看下,问题出在了哪里?谢谢

网友A:
第一次调试吧?
显示的汇编源代码,同时也有对照的C语言的源码。——因为这时候正在运行到启动代码中的汇编语句。

看到第三排图标望远镜左边的那个放大镜了吗?点一下即可。
单步时可能还会又变成汇编状态,因为下一句还是启动代码中的汇编语句。

要Debug时不显示启动汇编代码的话,Debug选项下勾选Go till main即可,方法如下:
Keil 下点菜单上的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Debug—— 勾选Go till m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xwj老师!曾经就看过xwj老师提供给我的资料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