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代码的综合

楼主(2009-10-23):
晕,原来发的帖子写错了,想编辑,提示时间太长,麻烦斑竹给删了吧。
代码应该是下面这个,重点在always内的敏感量,其他都一样,这两个有什么不同么?
wire a,b;
reg c;
reg d;

(1)always @ (d)
       begin
         case (d)
             0:c=a|b;
             1:c=a&b;
         endcase
       end

(2)always @ (a,b,d)
        begin
         case (d)
             0:c=a|b;
             1:c=a&b;
         endcase
        end

这两个分别会综合成什么样的电路呢?
大家有没有谁用FPGA做过ASIC设计的验证啊?和普通的FPGA设计流程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第一个明显敏感向量不全,仿真时可以发现问题。现在的综合器都支持verilog2001,即 always @ *。为什么不用呢?省的敏感向量不全。
至于综合成什么样的电路,倒是没有研究过。
使用fpga验证asic的原则是尽量不使用fpga里的ip,而是用asic设计的rtl。而普通fpga设计则是尽量使用fpga的ip核,这就是不同。

楼主:
多谢楼上,顺便问下,ASIC的FPGA验证是不是主要是功能验证?
FPGA的最小单元也不是普通的门,是不是无法看出ASIC设计的运行频率?

网友A:
是的。 fpga验证都是降频验证。fpga的运行频率比asic要低很多。比如 asic可以跑200M,fpga里100M都很困难。

楼主:
太感谢楼上了,啥时间专门想LS学习下,楼上是搞IC设计的么?

楼主:
再请教下,一个ASIC设计完成后,要用FPGA做验证,ASIC的设计应该会有个逻辑门数量,而FPGA内对应的是逻辑单元数,我怎么根据ASIC的设计选择合适的FPGA芯片进行验证呢?

网友A:
既然你已经能估算asic门数了,应该代码已经写完了吧。如此只需要用fpga的eda工具进行综合就可以知道具体选型了。验证的话,fpga尽量选大一些的型号,综合后逻辑资源在50-60%左右最好,多留余量可以增加布局布线的效率,增加时序。我是asic和专门针对fpga开发都做,呵呵。

网友B:
楼上可否留个QQ好,很想拜你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