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单片机IO操作

楼主(2009-10-23):
对单片机的控制,其实就是对I/O口的控制,无论单片机对外界进行何种控制,或接受外部的何种控制,都是通过I/O口进行的。51单片机总共有P0P1P2P3四个8位双向输入输出端口,每个端口都有锁存器、输出驱动器和输入缓冲器。4I/O端口都能作输入输出口用,其中P0P2通常用于对外部存储器的访问。
51系列单片机有4I/O端口,每个端口都是8位准双向口,共占32根引脚。每个端口都包括一个锁存器(即专用寄存器P0P3)、一个输出驱动器和输入缓冲器。通常把4个端口笼统地表示为P0P3
在无片外扩展存储器的系统中,这4个端口的每一位都可以作为准双向通用I/O端口使用。在具有片外扩展存储器的系统中,P2口作为高8位地址线,P0口分时作为低8位地址线和双向数据总线。
51单片机4I/O端口线路设计的非常巧妙,学习I/O端口逻辑电路,不但有利于正确合理地使用端口,而且会给设计单片机外围逻辑电路有所启发。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输入/输出端口结构。
1.P0口和P2的结构
1.1 P0口的结构:下图为P0口的某位P0.n(n=0~7)结构图,它由一个输出锁存器、两个三态输入缓冲器和输出驱动电路及控制电路组成。从图中可以看出,P0口既可以作为I/O用,也可以作为地址/数据线用。

.2 P0口作为普通I/O口:
①输出时,CPU发出控制电平“0”封锁门,将输出上拉场效应管T1截止,同时使多路开关MUX把锁存器与输出驱动场效应管T2栅极接通。故内部总线与P0口同相。由于输出驱动级是漏极开路电路,若驱动NMOS或其它拉流负载时,需要外接上拉电阻。P0的输出级可驱动8LSTTL负载。

输入时----分读引脚或读锁存器
读引脚:由传送指令(MOV)实现;

下面一个缓冲器用于读端口引脚数据,当执行一条由端口输入的指令时,读脉冲把该三态缓冲器打开,这样端口引脚上的数据经过缓冲器读入到内部总线。

楼主:
读锁存器:有些指令 如:ANL P0A称为--
指令,需要读锁存器。上面一个缓冲器用于读端口锁存器数据。

**原因:如果此时该端口的负载恰是一个晶体管基极,且原端口输出值为1,那么导通了的PN结会把端口引脚高电平拉低;若此时直接读端口引脚信号,将会把原输出的“1”电平误读为“0”电平。现采用读输出锁存器代替读引脚,图中,上面的三态缓冲器就为读锁存器Q端信号而设,读输出锁存器可避免上述可能发生的错误。**
说明
n
P0口必须接上拉电阻;
n
在读信号之前数据之前,先要向相应的锁存器做写1操作的I/O口称为准双向口;
n
三态输入缓冲器的作用:
n
ANL P0A

准双向口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读入端口数据时,由于输出驱动FET并接在引脚上,如果T2导通,就会将输入的高电平拉成低电平,产生误读。所以在端口进行输入操作前,应先向端口锁存器写“1”,使T2截止,引脚处于悬浮状态,变为高阻抗输入。这就是所谓的准双向口。

2P0作为地址/数据总线
在系统扩展时,P0端口作为地址/数据总线使用时,分为:
1 P0引脚输出地址/数据信息: CPU发出控制电平“1”,打开门,又使多路开关MUXCPU的地址/数据总线与T2栅极反相接通,输出地址或数据。由图上可以看出,上下两个FET处于反相,构成了推拉式的输出电路,其负载能力大大增强。

P0作为地址/数据总线----真正的双向口
2P0引脚输出地址/输入数据:
输入信号是从引脚通过输入缓冲器进入内部总线。此时,CPU自动使MUX向下,并向P0口写“1”读引脚控制信号有效,下面的缓冲器打开,外部数据读入内部总线。

二、P2的内部结构
2.1 .P2口作为普通I/O口:CPU发出控制电平“0” ,使多路开关MUX倒向锁存器
输出Q端,构成一个准双向口。其功能与P1相同。

22 .P2口作为地址总线: 在系统扩展片外程序存储器扩展数据存储器且容量超过256B (MOVX @DPTR指令)时,CPU发出控制电平“1”,使多路开关MUX倒内部地址线。此时,P2输出高8位地址。

三.P1口、P3口的内部结构
P1口的一位的结构

它由一个输出锁存器、两个三态输入缓冲器和输出驱动电路组成----准双向口。

楼主:
P3的内部结构
一、作为通用I/O口与P1口类似----准双向口(W=1)

二、P3第二功能(Q=1)
此时引脚部分输入(Q=1W=1) ,部分输出(Q=1W输出)
P3第二功能各引脚功能定义:

P3.0RXD串行口输入
P3.1TXD串行口输出
P3.2INT0外部中断0输入
P3.3INT1外部中断1输入
P3.4T0定时器0外部输入
P3.5T1定时器1外部输入
P3.6WR外部写控制
P3.7RD外部读控制
综上所述:当P0作为I/O口使用时,特别是作为输出时,输出级属于开漏电路,必须外接上拉电阻才会有高电平输出;如果作为输入,必须先向相应的锁存器写“1”,才不会影响输入电平。
CPU内部控制信号为“1”时,P0口作为地址/数据总线使用,这时,P0口就无法再作为I/O口使用了。
P1P2 P3 口为准双向口, 在内部差别不大, 但使用功能有所不同。

P1口是用户专用 8 位准双向I/O, 具有通用输入/输出功能, 每一位都能独立地设定为输入或输出。当有输出方式变为输入方式时, 该位的锁存器必须写入“1”, 然后才能进入输入操作。

P2口是 8 位准双向I/O口。外接I/O设备时, 可作为扩展系统的地址总线, 输出高8位地址, P0 口一起组成 16 位地址总线。 对于 8031 而言, P2 口一般只作为地址总线使用, 而不作为I/O线直接与外部设备相连。

下一课将实际动手操作IO,最简单的是控制LED和KEY,理论学习一定要努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