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应变放大仪各通道之间是如何隔离的?

楼主(2009-10-23):
通道间如何保证信号不相互干扰?

网友:
使用电子开关.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笼统,没有说是隔离度
还有干扰与信号源的特性以及其他几个方面有关系,单分析一个不行

网友B(2009-12-29):
使用模拟开关,另外,引入线使用屏蔽双绞线。还有就是两次采样间隔。

网友B:
还有使用unlatch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