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仪表的标定方法

楼主(2009-10-23):
比如铂电阻测温仪,是不是拿标准电阻代替铂电阻接入仪表来调校仪表的刻度?

楼主:
这个版面人气差呀。

楼主:
那么由铂电阻引起的仪器整体测量误差怎么估算呢?

网友:
温度仪表标定直接就用标准点滴阻箱按分度表标定就可以了.
如果连温度传感器标定则需要温场和标准温度计.

网友A(2010-01-27):
学习了,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B:
学习了,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C:
5楼解释的……

网友D(2010-02-28):
温度传感器是一次仪表,温度表是二次仪表!
一次仪表就就要有温度场,如各类槽,干井炉,更高精度的温度计或者万用表来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