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式开关电源

楼主(2009-10-24):
如图中,当sw2导通,sw1截止时,sw1两端的电压为什么是2Vin呢,如果Vin和Vt方向相同,就是两个并联得到的电压是Vin,如果方向相反,那sw1两端的电压就是0,是吗?

网友A:
考虑变压器两半个初级,某一半个初级绕组两端电压是Vin,另一半个也一定是Vin,再考虑两半个电压是串联还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