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中的极性电容是否可以替换?

楼主(2009-10-24):
MAX232手册中说该芯片要借4个极性电容,这4个极性电容是否可以用4个0.1uF的非极性电容替代?
谢谢。

网友A:
可以!!
我自己做过,用104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不同的串口芯片有不同的外接电容的要求,请遵照技术手册操作。
这么小的极性电容我没用过。

网友C:
楼主看来没仔细看手册,MAX232的芯片好几种,常用的有Cxx的和Axx的,A的可以是104,而C的应该是1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