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 能调节晶体三极管温度的电路

楼主(2009-10-24):
我需要寻找一个电路,它需要起到调节晶体三极管温度的作用。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电路中要有一个晶体三极管,打开电源开关后,通过调节电路中的元器件(比如电路中的某个电阻)可以大致设定三极管的最终温度,晶体三极管的温度会随之升高,某一时刻达到了设定好的温度,但由于惯性,以及温度测量器的显示与晶体管实际温度的时间差异的原因,所以晶体三极管的实际温度会超过设定好的温度,这个电路要能够调节三极管的输入功率,使得三极管的温度慢慢的变到之前定好的温度。温度稳定以后,我要用一个风扇(某个固定的风速)来吹这个三极管,这样会使三极管的温度降低,这时这个电路要能够增加三极管的输入功率,使其温度又回到之前设计好的温度。

上面两图就是温度测量器显示出来的大致效果。哪个都行。(手画的,比较丑)
横轴是时间,竖轴是温度。竖轴上的点1表示通过调节电路中的电阻设定的温度,横轴上大概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晶体三极管的加热的过程,后一部分是用风扇来吹三极管的过程。

网友A:
查询一下电子元器件的最新动态。应该有类似的集成电路或者复合三极管。
思路:温度-〉结电压-〉结电流-〉反馈-〉自我调节。
由于结与温度非线性关系,反馈回路比较难以设计。

网友B:
两个三极管,令其热接触良好(装在同一散热器上),是否可用?

楼主:
谢谢回答,
3楼,被调节的三极管是和电路离得很远的,是通过三条导线连到设计的电路中的,所以没法实现用两个三极管。
2楼,教授给的提示也是用一个反馈电路来实现,就是难到这了,我自己想了个电路,用一个运算放大器做成减法器,一个接结电压一个接标准电压,出口接到三极管的Ub端,不知道成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