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电路

楼主(2009-10-24):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仿真图,不是实际电路。
仿真嘛,谁画的图?

网友B:
加op07应该是增加输入阻抗吧。

网友B:
楼主,第一个图的RC滤波电路R、C的值对吗?1.1uf和1M的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只有0.1Hz的,这样能通过去吗?

网友C:
那是高通滤波器

网友D:
转换电平

网友E(2016-12-21):
增加带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