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10-24):
(无正文)

网友A:
还不是很清楚LZ的意思,所以想确认一下:
1.A和B的信号都是脉冲信号吗?不是电平信号吧?,
2.怎样才是有信号,脉冲的话是正脉冲呢还是负脉冲,脉冲宽度怎样?电平的话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3.AB都没信号C输出什么电平?是不是A和B不会同时出现没信号情况.
4.是不是A和B两个信号,
   当A从没信号到有信号,不管原先B是什么信号,C都会被拉到高电平?
   当B从没信号到有信号,不管原先A是什么信号,C都会被拉到低电平?
   是不是A和B绝对不会出现在同时被识别的信号变化?

网友B:
这样的问题,画出波形图来,比语言叙述清楚得多。

楼主:
重新说一下

两个控制信号A与B,输出C;
原始状态,A、B、C都是低电平
当A变为高电平时,C输出为高电平;
如果B也变为高电平,不管A是什么状态,C输出转变为低电平;
当A复位为0,又变为高电平时,不管B是什么状态,C输出转变为高电平;

A和B,是有先后顺序的,只是要实现相互切断转换的功能

楼主:
顶起,大家发表发表啊

网友C: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原始状态,A、B、C都是低电平
即A0,B0,C0=0
第一次触发
A1=1,B1=0,C1=1;
A1=X,B1=1,C1=0;

当发现C1=0时,复位A,记A2=0
A2=1,B2=X,C2=1

这样的逻辑好像有很多漏洞,有些状态没有考虑到吧

网友D:
A为置1,B为置0,参考下RS触发器吧。

网友E:
我实在不知道lz真正意思,这样看的乱、也太搓了吧,怎么看都好像有歧义,
不过我大概知道你其实是要做一个状态机,他有2个输入,1个输出,
建议你去看看数电课本上状态机或者是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吧,我跟你也讲不清。
先画出状态转移图算出他有几个状态, 再画出卡罗图, 化简状态表示式,在用触发器构成电路,
不难的, 前提是你有学过数电 ,不然还是理解不了

网友E:
强烈建议去看看数电

网友F:
重新说一下

两个控制信号A与B,输出C;
原始状态,A、B、C都是低电平
当A变为高电平时,C输出为高电平;
如果B也变为高电平,不管A是什么状态,C输出转变为低电平;
当A复位为0,又变为高电平时,不管B是什么状态,C输出转变为高电平;

A和B,是有先后顺序的,只是要实现相互切断转换的功能

不要想得太复杂。就是一个双输入的D触发器。为了让你的“不管”都能成立,要有一点制约:两者不能同时以高电平作用于触发器,为此,可限制每个信号的存在或起作用时间----可通过一只单稳态触发器做时间“隔离”,两个信号要有一些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