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感问题

楼主(2009-10-24):
请教电感问题:

想用34063做一个5v升压9v的电路,工作频率63kHz,

最大输出电流100mA,

请问,储能电感用哪种类型合适?

用色码电感行吗?

普通色码电感工作频率和功率都是多少?

参数好像不太好查?

网友A:
用色码电感,要看该色码电感是否能承受这么大电流。
色码电感,电感量相同,载流量可能相差很大,当然,体积相差也很大。
简单的方法,可以测量其直流电阻,根据直流电阻来估计载流量。

楼主:
请问maychang一般的和1/4w电阻体积差不多的色码电感,
功率也是1/4w的吗 ?

楼主:
一直对各种类型的电感的应用场合不太了解,
网上介绍大多只是蜻蜓点水,介绍几种型号,

哪位大侠能开坛布道讲讲各种电感的应用?

楼主:
测了一下,色码电感3.8欧姆。

100mA电流,

色码电感上面的功耗是:
0.1*0.1*3.8=0.038w

功耗很小啊。

网友A:
不仅需要考虑电感本身的功耗,还需要考虑这样的直流电阻对你的开关电源有何影响。至少要考虑开关电源的效率。
当然,你的输出仅100mA,输出功率0.9W,估计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答复。

网友B:
要用磁芯电感,普通电感不行,会造成断流

楼主:
不过好像色码电感内部也是磁芯啊?

楼主:
要是电感量足够的话,
好像不会造成断流吧?

网友C:
反正我也是用34063,24V降5V,色码电感不行,把我的LS2051烧了,用工字形的才行。电流也只有130MA左右。

网友D:
注意一下电感量、载流量、直流压降三个方面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我原来用TDK或村田的贴片绕线电感,还行,国内振华富的也不错,原来公司在用。

楼主:
反正我也是用34063,24V降5V,色码电感不行,把我的LS2051烧了,用工字形的才行。电流也只有130MA左右。
引用 网友C:

请问:
用色码电感的问题是电压过高,过低还是纹波大?
是色码电感本身损坏还是,导致别的器件损坏?

我用100uH的色码电感,试验了几天还行,可能我得电流较小,只有30-40mA.
但是还是不放心.
对电感应用场合总感觉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
注意一下电感量、载流量、直流压降三个方面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我原来用TDK或村田的贴片绕线电感,还行,国内振华富的也不错,原来公司在用。
引用 网友D:

贴片绕线电感也行啊?
贴片绕线电感的额定电流多少啊?
功率会不会过小啊?
频率肯定够了.

网友E:
maychang的说法有误,不能只看耗散功率的。

对于开关电源,首先要保证此行有一定的容量,能承受足够大的直流偏磁而不会饱和,因为一旦饱和后电感值急剧下降,输入再大的电流输出都上不去,只能烧电路;

再就是对于升压电路,必须的保证电感的Q值,至于原因,自己去看Boost升压电路的计算公式、原理

网友E:
一般只能用功率电感,
15楼那个实际上也是功率电感

网友D:
你看一下ICdatasheet上有典型电路,甚至元件型号也都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