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Protel99将一个4与非门IC分成4部分画

楼主(2009-10-24):
用了几年Protel99g画图,但一般都是画整个IC,比如4069反相器,在SCH中我就画一个IC的样子,IC实物有多少个脚我就在图中画多少个引脚,然后在PCB封装库中定义相应的脚号。只要PCB封装库中定义的编号与SCH元件库中定义的编号一致就行了。而SCH元件库中引脚的名就取IC引脚的功能就行了。

我看到有些人在SCH中将一个IC分成几部分画,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比如一个4与非门(4011)在SCH中分别画成4个与非门,然后再在4个与非门之间连线
也就是说从元件库里面拉出来的不是一个完整的IC元件,而是一个一个的与非门拉出来(拉4个与非门)拼凑成一个4与非门IC。
这样做的话在SCH元件库中元件要怎样画啊??
引脚的定义要怎样定义啊??
等一下怎样跟封装库相对应啊???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分part。画原理图封装的时候分part。

网友B:
同意LS的。因为在画时都是一下子放几个,然后把里面的改1、2、3、4.在转换成PCB时,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IC了。

楼主:
还是不大清楚啊

网友C:
看看portel 是怎么处理的, 不就学会了呀

网友D:
part

就可以了

是在不行就自己做一个

网友E:
你们这些人都说的不清不楚的。。要说细一点人家才会明嘛

网友F:
找本书学学吧

网友G:
新增一个元件是:tool-new component
新增一个子件是:tool-new part

完成一个new component之后,就可以执行“tool-new part”指令制作一个一个又一个归属于一个元件的子件了。

不过,使用此功能时要注意两点:
1 不一定每次放置元件都不一定一个一个按照顺序出现,此时需要在元件属性中的part顶正确选择“1 2 3 4……”
2 关于元件标号。在原理图中执行“annorate”命令时,有可能不按照你原来的顺序摆置编号了。详情请自行体验。

网友H(2010-03-15):
我也不会,进来学习
引用 网友I:
| 显示全部楼层
恩,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J:
IC921   我学会了  谢谢

网友K(2010-04-16):
在元件库添加“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找到4096就可以添加了 每次都是一个非门

网友L:
找个相关的书 看吓就会了

网友M:
Protel99初学者进来学习~~

网友N:
9楼说得对

网友O(2014-11-13):
楼主都用了几年了还不会这样用啊